三菱Plc特殊寄存器

楼主(2017-11-14):
各位老师,三菱plc中Y0输出当前值寄存器d8140,如果在触摸屏上显示它,那么它显示的是毫米吗,如果不是,怎么转换成毫米,我是想手动读出轴的当前位置,然后手动输入到其它断电保持寄存器中,我该怎么做,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需要你自己写程序把它转化成毫米

网友B:
不是毫米,是脉冲,需要运算成实际位移数据。
多少个脉冲对应电机转一圈,转一圈对应多少位移这个是确定的,所以可以计算出一个脉冲对应的距离。

网友C:
例如电机带动滚珠丝杠,电机转一圈脉冲5000(这个伺服驱动器可以设定),滚珠丝杠导程50mm,这样你的一个脉冲对应0.01mm,你直接把脉冲转化为长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