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密控编码器型号

楼主(2017-11-15):
请问师傅们这个日本内密控编码器怎样看是增量式还是绝对式

网友A:
看信号接线是A、B、Z,就是增量脉冲型的,600脉冲的

网友B:
绝对的7根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对的7根线?
呵呵;绝对值多的十几根线;8位256P/R的也有11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对的7根线?
呵呵;绝对值多的十几根线;8位256P/R的也有11根;
哪位@Q先生自豪的绝对编码器就没有多少线----通讯型/模拟型

网友C:
穿牛角尖你最在行;

网友E:
需要换型可以私我,专业编码器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