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组态王与台达PLC(DVP14SS211R2)RS485连接,标准Modbus通讯,连接没有问题。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台达一个寄存器里面存储数据代表不同的汉字,要求组态王根据存储器数据显示不同的汉字。例如:D0=1,要求组态王显示“中”字;D0=2,要求组态王显示“国”字。
台达此型号PLC指令集里面没有类似S7200CN的scpy(复制字符串指令),怎样在组态王里面实现汉字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态王与台达PLC(DVP14SS211R2)RS485连接,标准Modbus通讯,连接没有问题。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台达一个寄存器里面存储数据代表不同的汉字,要求组态王根据存储器数据显示不同的汉字。例如:D0=1,要求组态王显示“中”字;D0=2,要求组态王显示“国”字。
台达此型号PLC指令集里面没有类似S7200CN的scpy(复制字符串指令),怎样在组态王里面实现汉字显示?
用这个功能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办法,但这个途径只局限于数字量逻辑判断,等于1时显示一个汉字,等于0时显示另一个汉子。

我现在需要实现的是,一个寄存器里面数据可能在1-100变化,每个数据代表一个唯一的汉字显示出来(近100个不同汉字),初步设想看组态王里面有没有“命令语言”或者“函数”来解决。这两天在翻看学习组态王函数命令语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办法,但这个途径只局限于数字量逻辑判断,等于1时显示一个汉字,等于0时显示另一个汉子。

我现在需要实现的是,一个寄存器里面数据可能在1-100变化,每个数据代表一个唯一的汉字显示出来(近100个不同汉字),初步设想看组态王里面有没有“命令语言”或者“函数”来解决。这两天在翻看学习组态王函数命令语言。
有命令语言啊!有函数啊!

网友B:
case with 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se with 语句
一字值千金啊!有您提示,我就不需要在海量技术资料中寻找了,直接学习琢磨这个语法指令。

网友C(2022-11-12):
你好,老哥,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