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友友们好,普传变频器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特别是早期的7600   7800系列!现如今已经停止生产。给维修带来困难!
由于客户的重要性,不能反复的拿到用户那去试修好的机器,必须一次成功的在公司修好。否则会造成用户的损失和失去信用!
但是变频器的有些故障,是不易查找和试验的!如普传变频器7600  7800.经常会有OC-P这个故障了,这个故障范围太广了:系统干忧--电源驱动板--主板--IGBT等,都有可能引起此类故障!这类故障还分三种:一是空载时(或带小电机)运行时OC-P;二是上电就OC-P; 三是在客户那带大负载时(工作负载)报OC-P.前两项维修和判断很有可能容易判断和修好。因为有个变量,能从显示的故障至排除。有了明显的变化。那第三种形势的故障就不容易判断了,因为从客户的工作环境出现OC-P.而拿到我们这始终没有显示OC-P.不出故障时,你用示波器也是正常的波形!就算你更换了所有光藕,所有的驱动板上小电解。也不一定就修好了,因为你拿到变频器根本没有显示OC-P。修好没修好只能上客户那去试。这就需要模拟负载了。可是我们公司没有条件制作模拟负载,因为电力不够用!同行们有没有方案呢?OC-P这种故障也不一定出现在哪个单元,它有可能出现在电源驱动板,有可能出现在主板,也有可能出现在HGBT和霍耳。不过大多数是出现在电源驱动板上。我现在需要55KW的电源驱动板和93KW的电源驱动板和主板。

网友A:
大电流基本就是饱和压降检测电路,器件变差导致容易报,关键是看电路结构,一般把饱和压降检测电路和二极管串的电阻上并个大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