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我说一个,
曾经在一台设备上,pilz安全继电器双通道回路,但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是接了两个按钮的双通道回路。
查找所有的继电器回路,元件,端子都没有解决问题,现场电路和图纸完全一致。
后来~~~~~~

冷静想一想~~~
我找出

网友A:
一台变频器不动了,检查所有输入信号都有,面板可以开机。半天后又可以了。

楼主:
最后找出Pilz的说明书后,参考标准电路和图纸上一核对~~~
我了个去的~~~
图纸上的电路根本就不是说明书正确电路,,,
设计把原先双通道回路的是按单通道回路,然后对称画出来的。
但这并不是正确的双通道回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安全继电器吧

网友C:
新机器调试中遇到的?
不会是使用后遇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机器调试中遇到的?
不会是使用后遇到的吧!
新机器上电后调试~~~~~~
不是正式运行中设备。

网友D:
调试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通常有,从原理上分析、对照典型电路图、对照说明书示例图等。
至于一下子理解不了的现象,维修中也可遇到。

网友E:
以前我们领导常说,没病不死人,乍听起来不顺耳,实际的确就是这么一回事,万事都有个源头 ,总有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