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刚刚调试成功威纶通HMI与欧姆龙E5CC系列温控器通讯,1拖2,用于监控温度和查看温度曲线变化。

网友A:
为什么不通过plc呢
另外,欧姆龙的带通讯的价格怎么样?

楼主:
没必要增加PLC,价格还好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plc比较方便些,可以做计算。
单纯的hmi连温控这些我以前做过,后来用了plc还是觉得plc更方便些。
用什么牌子的hmi,可以做曲线?多久取一个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价格也不太贵,相比富士的还是比较优惠的。

网友C(2018-09-07):
谁有维纶与omorn温控仪e5cc通讯的实例 发我一个 感激不尽qq1132502225

网友D(2018-10-16):
大神,能否提供案例程序,温控表设定,接线脚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温控表手册上就有。

网友E(2019-06-06):
您好,最近在用威纶通和E5CC做读取、设定温度学习课程,实在是不知道参数该如何设置。特意注册前来请教。

网友E:
可以上传一个案列么,好几天,一直没有搞懂触摸屏和E5CC怎么通讯。

网友F(2019-07-09):
谁有维纶与omorn温控仪e5cc通讯的实例 发我一个 感激不尽396363155@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F:
贴出来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