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一台西驰T8 200kW变频器炸了U相模块,客户联系代理商自己在厂家购买模块和驱动板自己更换,一相两块模块客户只看到一块模块炸裂另一块没看出来就没换,上电就炸了,客户经代理商联系到我们,换掉两块模块和两块驱动板,检测驱动波形无异常,开关电源带动负载能力正常,后装机运行测试正常,三相电流输出平衡正常。收500元手工费走人
     半月后也就昨天客户打电话来说机器经常跳故障,最近这两天越来越频繁没法使用了,到现场查故障记录全是过压故障 但故障时记录的母线电压一点都不高。故障时用万用表检测母线电压也不高。拆电机测绝缘电机绝缘也很好,重新输入电机参数自学习故障依旧,空载跑到50Hz一减速就报故障。由VF模式换成矢量模式自学习后一运行直接报过载,再调成VF再调回矢量后竟然正常了加减也没跳过压故障。等工人干完一卷料,停机再运行时只听碰的一声变频器炸了...炸了...炸了...等浓烟散去一测U相两块模块爆裂。
   变频器检测过压的检测机制是什么?以往遇到的过压故障母线电压的的确确的上升了很多,造成母线电压升高通常是
1输入电压高(排除)
2减速时间过短使得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与母线电压叠加(排除)
3电机绝缘不好,对地漏电(排除)
     这种母线电压没升高报过电压故障就搞不懂了,面板能正常显示变频器母线电压说明电压检测电路是正常的啊?

网友A:
人工测量母线电压正常,系统自测母线电压正常,但系统缺报过电压。。。。确实奇怪。
想不明白。

网友B:
电压检测电路故障,故障应该在电源驱动板上

网友C:
这个说明故障是硬件报的,软件检测转换保护比硬件慢,是事后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报故障时我用数字万用表看着的没发现突然升高又回落,要瞬间升到700V在回落到530V还不被万用表看出来那得多大的能量啊,电容也受不了啊,只能是硬件软故障或软件错误?弄不懂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硬件报警都是微秒级的,万用表反应来不及,你的眼睛也看不清。软件采样和保护的时间都是毫秒级的,所以一般软件保护要比硬件设定低,不然容易误报。

网友D:
小问题,这个变频器是西驰的,不是西弛

网友E:
不奇怪,CPU报过压故障,首先要检测到报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是哪里来的呢?是由前级检测电路和保护电路与实际负载运行状况综合后而产生的,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路异常,都会产生报警,由输入电压过高与负载或减速时间过短而产生的报警是真过压,其他是假过压真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奇怪,CPU报过压故障,首先要检测到报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是哪里来的呢?是由前级检测电路和保护电路与实际负载运行状况综合后而产生的,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路异常,都会产生报警,由输入电压过高与负载或减速时间过短而产生的报警是真过压,其他是假过压真报警。
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故障纪录是过电压,而故障时CPU记录的母线电压正常”。这2点,到底相信哪个?
母线电压,一方面被检测电路检测,同时(!!!)是被CPU记载的。既然炸模块(事实),CPU显示母线电压却正常,这就是奇怪点。
难道,实质并不是过电压造成?而是驱动不良,或CPU波形不正常,造成某一时刻瞬间同相IGBT上下桥同时导通炸机?可是,CPU故障纪录却是报过压。难道,楼主看错了,“过压纪录”和“母线正常纪录”并非同一次故障引起(而是不同时间的不同记录)?

不知道楼主后续是怎样检查处理的?
希望楼主能有一个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续没有维修,由于我们也是中间维修者,这种不明不白的疑难杂症不想往身上揽,让客户找厂家维修去了,估计厂家会把所有的板子全换掉,停几天去现场看看换什么
炸模块和调矢量有直接关系,调成矢量时启动电流好大...
正常来说驱动不良会显示OC过流或模块保护,过压和驱动貌似关系不大吧
值得怀疑的是干扰,也许用咸老师的大招一个螺丝帽可能就解决了,炸了就没机会验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醒 改过来了,小问题您也提提建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续没有维修,由于我们也是中间维修者,这种不明不白的疑难杂症不想往身上揽,让客户找厂家维修去了,估计厂家会把所有的板子全换掉,停几天去现场看看换什么
炸模块和调矢量有直接关系,调成矢量时启动电流好大...
正常来说驱动不良会显示OC过流或模块保护,过压和驱动貌似关系不大吧
值得怀疑的是干扰,也许用咸老师的大招一个螺丝帽可能就解决了,炸了就没机会验证了
可能我还是没有说清楚我的疑问。
“炸机”、“CPU报母线过压”、“CPU显示母线正常”,这三个事实的矛盾所在和内在联系。
既然能够报“过压”,CPU就一定会有足够的时间正确纪录母线电压。
所以,我怀疑,“母线过压”和“母线显示正常”是不是同一时间纪录的信息。
换句话说,“过电压”是否是过去的纪录?那么“炸机”的本质就是其它原因了。
或者,“CPU母线显示正常”也可能是过去的纪录?那么“炸机”的本质,就可能是“过电压”的原因了。

网友E:
显示电压与报过压不是一回事,显示电压是跟随交流输入电压变化的,在电路正常和输入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母线电压显示530V以上,当输入电压增高速时,母线电压也跟着增高,反之降低,当变频器所带负载是惯性负载,变频器设置的减速时间又太短,刹车时此母线电压也会增高,如果没有制动就可能报过压保护。可是一但电压检测电路或过压保护电路有问题,就不好说了,如果变频器此时报过压,CPU收到的是真过压信号,CPU发出的信号也是真过压【刹车信号】,实际是假报警 假过压,此时母线电压是正常的。所以维修变频器一定要判断是真过压还是假过压,这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