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FANUC系统不运行程序了,也没有什么报警,有谁遇到过,来个大神

网友A:
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什么样的程序,检查代码,换一个更简易的代码试试看;
2.模式对不对,自动或者DNC模式的状态是否在系统上已经显示出来了;
3.启动和停止按钮对不对,可以在其他模式下诊断这两个信号是否有接通和断开信号。

网友B:
拍一张自动状态下显示器显示画面的照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C(2018-12-11):
说一下具体问题是什么,可以试试只让主轴转,看是否能运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