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请教:只有内置以太网端口的CPU才能进行IP地址设置吗?

如果别的CPU也能设置的话,在哪里设置呢?比如 Q06H 就没找到怎么设置。求解

楼主:
哦哦 在运行设置里面找到了  谢谢

网友A:
Q06H需要另外加模块,如QJ71E71-100,那这个模块就是在楼上的图中设置。

网友B:
哈哈;不带以太网也没有另配带网口的模块你配置个啥;

网友C:
不自带以太网口的,可以外配以太网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只有内置以太网端口的CPU才能进行IP地址设置吗?

如果别的CPU也能设置的话,在哪里设置呢?比如 Q06H 就没找到怎么设置。求解
设置参数的菜单是根据硬件配置进行匹配的,没有的硬件功能,当然参数里面也不会体现。如果CPU自带网口,就在CPU里设置,如果扩展模块带有,就在扩展模块里面设置。

楼主:
嗯嗯  理解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