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今天自己学习着做MCGS,型号是1061Ti。控制西门子200smart,CPUSR30。用的网线传输,触摸屏ip和PLC的ip都设置了。现在的情况是,一会能控制,一会不能控制,实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望各位师傅能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你都不说不能控制时候的现象是怎样,谁知道怎样分析啊,上个图呗

网友B:
我在改造拆回来一个200smart60点的CPU,用MCGS连接没有问题呀

网友B:
是不是楼主用到了没有定义的变量??
这样屏可能会出现连接问题

网友C:
接过台mcgs和smart的配合,也是网络连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既然好使过那就从通讯部分查起,看看设置的参数和帮助中是否一直,端口是否是102,然后就是直接相连的网线还是通过交换机,总之就是软硬结合着查,肯定能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哈哈,我查出来原因了,谢谢各位的回复,原因就是我没有把PLC设置成开机进入Run模式,所以...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