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厂里的一台富士变频器,用着用着就跳故障,就会发出异响

楼主:
报故障er2

楼主:
跳er3和er4时变频器一直响

网友A:
先检查 面板通信异常 键盘面板和控制部份传送出现错误时,保护动作。
如果不是,那么恭喜楼主
cpu板太累需要休息了!要更换cpu板吧!如果有能力自己修的例外!

网友B:
CPU板降降温,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我这是刚刚上的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机器的板子好像有点贵呀,

网友C:
G11S/P11S的吧?面板换个先试一下;

网友D:
板子贵没问题,维修费高就行,正所谓水涨船高,应该是主板坏了

网友C:
ER2是面板通讯故障;
先换好的面板试,还是报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E:
现场应不只一台富士变频器,换一块面板看下,富士变频器给我的印象还是很皮实的。

网友B:
先量一下cpu电压dc5v,和各路直流供电是否正常,接插件是否接触良好,最好检查故障代码意思,综合分析一下。有主板可以代换最好,驱动和开关电源有故障,也会有异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