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转速传感器的选型,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唯一的参数应该是频率吧?
但是,我如何得知我齿轮旋转的频率呢?我翻资料,有f=n*z,(n是r/s   z是齿数),是这样计算的吗?感觉好象不对啊。

现在我项目中有个奇怪的现象,把齿轮抬高,空转,可以用PLC测到信号,但是转的慢的时候测不到,到了一定速度就可以测到。
问题是,现在到现场,齿轮箱放地上,带负载,PLC一点信号都没有了。就算后面速度快了,也测不到了,这是什么原因?

麻烦大家给点经验,谢谢啊~!

网友A:
电磁式的转速传感器,不好用,他是随转速升高,幅值也增高,所以低速测不到信号是传感器后面的整形电路没有起作用。

你到现场,转速升高了也没信号,那是传感器与齿轮的距离不合适所致。

用霍尔开关传感器测转速,过一个齿就产生一个脉冲的那种传感器就行了。非常好调整,信号还可靠。

网友B:
GTS齿轮速度传感器 低速高速都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霍尔开关的话,我是选择NPN常开,还是PNP常开啊?
怎么我看有的说NPN输出是高电平,有的说是低电平啊。。。。。晕。。。。

网友B:
哪种霍尔开关常开常闭都行,plc是PNP输入用PNP的开关的方便,用NPN的也可以麻烦一点要一个电阻
反之PLC是NPN的也一样,

网友C:
如果你的齿轮齿转动频率不大于1.5KHz,你可以选用接近开关做测速

网友D:
选用合适的接近开关最简单

网友A:
回复 楼主:
霍尔开关传感器,PNP与NPNP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你后面的接收电路,如果是电位触发(电压触发),就是NPN型,如果是驱动触发(电流触发)就是PNP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到PLC上的话,还需要不需要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的开关量输入接口,有PNP和NPN两种形式,现在大部分PLC产品都是可以用户自定义的。所以你既可以先确定传感器的输出形式,然后自定义PLC的接口形式,也可以反过来,先确定PLC,在选择传感器输出形式。我知道日系的PLC大多是NPN形式的接口,西门子的PLC都是PNP形式的。

PNP型接口,传感器输出没有上拉电阻,而NPN型的接口,传感器输出要上拉电阻。

当然你的电磁式传感器如果没整形,它输出的是直接的驱动电压信号。和接近开关输出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