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缺相漏电保护器有用过的吗?效果怎样?能取代热继电器

楼主(2017-11-16):
这个缺相漏电保护器有用过的吗?效果怎样?能取代热继电器
看说明,漏电,缺相,过流,全能保护。
这东西 能取代热继电器吗?

网友A:
没用过,看功能是挺不错的

网友B:
看说明是没问题的。施耐德,西门子都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C:
你自己实验下,实践出真知。

网友D:
看着功能还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是没问题的。施耐德,西门子都有类似的产品
施耐德西门子那些是电机启动器,集成了热继电器在里面的。

网友F:
我这里有几个三菱的,看着不错的。还没使用,给的试用的。

网友G:
在用,质量不怎么好。灵敏度差的太多,已经坏了一个了(不到一年)。还是机械机构坏了

网友H:
看样子应该可以。

网友I: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又有漏电保护的功能 ,有这么一个保护就够了。

网友J:
看其过载保护特性,是否能够代替热继电器;还有就是参数合适选择的问题。

网友K:
好不好
看口碑
或试一试
最后一个问题----能

网友L:
我自己感觉没用保护不了电机,代替不了热继电器。热继电器都是选的电机额定电流,而漏电开关选择电机额定电流肯定不行。开关上的过流保护是说的开关电流。

网友M:
俺也没有用过,看样子还行,应该是相关设备的组合

网友N:
功能说的挺多的,可靠性怎么样不知道……

网友O:
不就是断路器本体,再在上面堆积木式的添加相关的功能么?还不如分体式保护系统实在,断路器是断路器,保护器是保护器。

网友P:
是有这种东西
关键是精度如何?
这个要是精确度不行也等于没有!

网友Q:
看安装形式好像不如施耐德的过流保护空开好用

网友R:
2楼的施耐德的,我们这里用的多。

网友S: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是没问题的。施耐德,西门子都有类似的产品
挺喜欢这种的,接线方便。

网友T: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是没问题的。施耐德,西门子都有类似的产品
这种时间长了按钮会老化脱离,还是ABB的那种旋钮式的耐用些

楼主:
下次就用施而德的产品,  可能价格会高不少吧?

网友U:
我之前买了一个其它牌子的,88元,八月份抽水的7.5KW电机缺相它就跳闸了,挽回了上千块的损失

网友V:
它写有这么多的功能就肯定有,就是质量和精度不好说。

网友W:
我们国家规定漏电保护器为30mmA,动作时间0.1mS,你这个电流大于70mmA,动作时间小3S,这 是不安全的,只能用作有延时要求的电路中

网友X:
这个属实不错,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Y:
这前类似的有过,不太好用。

网友Z:
和电机保护开关一样,用它比热继电器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