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看资料有的说80%负荷以上不能使用有载调压,哪位知道具体怎么规定的?

网友A:
按说不可以,它不是线性调压吧?是分档调压吧?有载会产生弧光的,个人认为。

网友B:
有载调压就是短时间短路部分绕组(也许内部有电抗器绕组限流),在切换操作瞬间部分绕组肯定会有正常工作几倍到十几倍电流的!在满载时温升本身较高,此时再操作至少会加剧变压器老化

网友C:
变压器不能长期满负荷运行的。

网友D:
没有注意过这方面的规定,还是在刚工作时见到过有载调压,由控制装置根据电压进行调整,其余没有留意。
或者可参见变压器说明书、相关标准,或询问变压器厂家人员等。

网友E:
我们公司110KV/10KV的主变是有载调压,后台和现场都可以调压,全厂设备在运行时曾经调过,也没有调压时需要停设备的规定。

网友F:
那有载调压的变压器,还不能满载工作呀,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G:
可以
带载调压的时候要观察好相关仪表
按照规则来两人操作
建议不要频繁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