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松下PLC FPG-C32T2 F171指令问题
1、新手求指教。我现在做一个控制步进电机的实验。现在用这个程序F171梯形控制,上电后只有第一次接通X0时电机按要求转动。停卡后再按X0就不动了。重新上电后又是这样,想问一下这里应该怎么处理?软件2.94
2、这个型号的PLC我用,DT 911C提示我指令超限,为什么呢?
3、我用原点复位F171指令,照手册上写的程序,电机转是转了,可是X4接通不停下来,需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
第3个问题我懂了,FPG这个PLC的CH0原点是X2。。。。好尴尬。

第一个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A:
你不要R10 DF R11 改成直接用R10的上升沿驱动脉冲输出 F171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