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在测试变频器时,很多要求是三相三百八的,但手上只有单相二百二,升压后用单相三百八,有的也能空载测试变频器。那问题来了,单相三百八和三相三百八整流后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否一样?按计算,那都在530V左右?实际会不会有偏差呢?那如果单相三百八的直流母线电压低的话,会不会对开关电源的脉冲变压器输出电压有影响呢?求各位老师解惑!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电压范围比较宽,DC480V-560V都能工作。

网友B:
呵呵;用个变压器升到380V大多变频器都可以正常显示,正常调试参数,还能带个小电机空载测试;

网友C:
用升压变压器,220变380 ,或用专用直流电源500v,直接上直流电

网友D:
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通常490V以上就能工作。不过如果变频器空载状态下直流母线电压与进线电压不是1.35倍的关系,那就要查一下直流母线的电容器是否老化该更换了?不管单相还是三相输入,空载状态,直流母线应该是一条近似的直线。它的平均电压等于进线线电压的1.35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升压变压器,220变380 ,或用专用直流电源500v,直接上直流电
自备一台220V变380V的变压器用来测试变频器,太大了不行,至少得多大呢?

网友B:
看你用的变频器功率有多大;如果15KW以下,只是调试参数及带小电机运行,用个1KVA的220/380V变压器就够了;
如果是功率很大的,比如90KW的,用这么小的变压器就不行了;

网友C:
升压变压器用最大1KVA.变频器大了要轻载或空载运行试机

网友B:
几十KW的变频器用这么小的变压器一送电输出电压立马就下降了,太低了变频器就会报警,可能连参数都不能显示;所以10多KW以下的可以用这个办法;100KW左右的还是去找三相电源;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要是条件不具备时,就把主电容拆除后再测试,1KVA变压器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网友D:
用单相变压器变380,然后给变频器供电。调试变频器是没问题的,电机带载不行,空载亦可。

楼主:
几KW的变频器带个40~60W的小型三相异步电机不知道可不可以?老师们带电机一般多大的?我变压器就200VA的。表情是不是有必要换个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