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单片机和松下FP0系列PLC串口通信求助
要求单片机可以读取PLC内部DT100~DT149共计50个寄存器的值
要求单片机可以写入PLC内部DT200~DT249共计50个寄存器的值
请问该怎么做?通信协议是RS232吗?

网友A:
物理层的话,用RS232、RS485都应该可以的!
FP0的话不支持Modbus RTU协议,只能走计算机链接协议:
我给你一个松下计算机链接协议的文档:
具体单片机要读、写多个寄存器的话,可能要用到如下两个命令:

楼主:
请问有没有参考程序吗?这个PLC头疼选错了,而且还是个9新的!本来打算选FPX的!结果搞错了!要是Modbus还能方便做!

网友B:
有没有自由通讯功能?不一定要用猫吧屎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