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1.故障信息及排除方法
如图

  2.常见故障及其处理方法
  变频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下列故障情况,请参考下述方法进行简单故障分析:
  ●上电无显示:
  ◆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否和变频器额定电压相一致。请检查并排除问题。
  ◆检查三相整流桥是否完好。若整流桥已炸开,请寻求服务。
  ◆检查CHARGR是否点亮。如果此灯没有亮,请寻求服务。
  ●上电后电源空气开关跳开:
  ◆检查输入电源之间是否有接地或者短路情况,排除存在问题。
  ◆检查整流桥是否已经击穿,若损坏。寻求服务。
  ●变频器运行后电机不转动:
  ◆检查U、V、W之间是否有均衡的三相输出,若有,请检查电机是否损坏或者被堵转。如无该问题,请确认电机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可有输出但三相不均衡,请寻求服务。
  ◆若没有输出电压,请寻求服务
  ●上电变频器显示正常,运行后电源空气开关跳开:
  ◆检查输出模块之间是否存在短路情况。若是,请寻求服务。
  ◆检查电机引线之间是否存在短路或接地情况。若有,请排除。
  ◆若跳闸是偶尔出现且电机和变频器之间距离比较远,则考虑加输出交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