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驱动器上电不报故障,运行一会就报Er.410(过电压),请前辈赐教

楼主(2017-11-16):
如题,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重点查哪些地方?谢谢

楼主:
比较急,各位工友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制动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制动电阻坏了。
是好的,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