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变频器主板单独上24v的电继电器不吸合,怎么办?

楼主(2017-11-16):
这台西威变频器主板给他单独上24v的电继电器不吸怎么办。。看了很多这样的主板,,都是会吸合的啊

网友A:
你说的继电器是指驱动板的?还是主板上的?如果是主板上的继电器不吸合,那是程序的原因。

楼主:
是主板上的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B:
继电器拆下加电,不吸合就坏了。

网友C:
看看继电器线圈两端有电压没有。

网友D:
继电器应该有一个控制电路,此电路应该是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检查此三极管是否损坏】,前级电路应该有一只光耦,在之前还应该有一只三极管,用来接收来自CPU的复位信号,这些电路都是应该检测的,如果这些电路都没问题,CPU就可能坏了。

网友E(2018-10-12):
80-82是送24V电以后10S左侧小继电器瞬间吸合一下说明变频器正,有可能有虚接,我的试验板以前正常,掉地上摔了一下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松木好点来回掰掰板子又就可以吸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