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三菱QD75定位模块,除了需要控制器就绪Y0 ON以外,需要达到什么条件才能开启''定位启动Y10''?

网友A:
起码轴要在空闲状态,没有出错信号等这些也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轴busy和轴报警这两个条件我知道,除了这两个还有其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