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切断阀模拟

楼主(2017-11-16):
刚学TIA,这个是用V14SP1的STEP7、SIM、WINCC做的。
STEP7中有两个FB、一个FB是电动调节阀控制、一个是电动调节阀动作模拟。
WINCC画面只看下面那个阀的指示就好,带有动作指示、位置指示。上面就看那个按钮就行了。

网友A:
个人觉得下面的阀开关动作时的颜色不完善
全开全部变绿,全关全部变红比较好些
比例阀就直接来个旋转动画。

网友B:
我也刚用好多不会,以前用过stp7 5.5的。能否向楼主学习下?qq:453523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下面的阀开关动作时的颜色不完善
全开全部变绿,全关全部变红比较好些
比例阀就直接来个旋转动画。
你的意思是不要边框、或者连边框也变成绿色/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用好多不会,以前用过stp7 5.5的。能否向楼主学习下?qq:453523111
已经加你QQ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边框的问题
你这开关状态都只是显示一半
我个人认为还是全部显示要好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