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ABB550 7.5KW3路上半桥驱动没有关断负压,下半桥有-6.4V。上桥光耦A3120供电电压才有4.2V。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测量该电路的供电电源没有问题。光耦拆下后测量供电电源有18.5V。装上新的光耦 电源电压还是4.2V.从变压器二次线圈到供电回路都检查完了没有发现问题。请各位大师定论。

网友A:
ABB550光耦电源电压4.2正常,电源特殊,对N测就是18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半桥驱动没有关断负压

网友B:
模块拆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块没有拆

网友C:
我觉得是正常的,欧美的变频器喜欢用这种自举供电,不启动运行是测不到电压的

网友D:
ABB的,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E(2018-08-29):
ABB ACS510  37KW 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A3120供电而且动态上桥无输出

网友E: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F(2020-11-10):
我前几天正好修一台炸鸡的ABB 510 30KW的机器,这个机器需要注意下,下桥管子的E极需要连接到电源N,上桥管子的E极也需要与电源N相连,然后静态情况下上桥没有负压,不存在的,下桥管子有-5.5V左右的负压,然后可以打到本地模式,启动机器,肯定可以测量到上下桥的驱动电压和波形的,ABB510这个机器不算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