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一台小功率富士变频器频繁报OC3/OU3故障,现在确定是主控板故障,上电后有时报有时不报,不知道如何去定故障点,有知道的师傅吗?

网友A:
从电压采样电阻查起,然后电压检测与过压保护电路,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霍尔元件是否正常,过流与过压信号去往CPU链路上的元器件,都仔细查一查,尤其是一些旁路小电容是否有漏电可能,可暂时焊下来,找到问题在恢复,贴片电阻是否有贬值或阻值变化,只要仔细认真,相信会找到故障原因的。是不是考虑一下,过流与过压有没有共用的信号通路或链路即有没有共用电路。

网友B:
如果已经确定主控板的故障,恢复出厂,重点检查电流检测电路电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