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这样的故障查询画面和动作条件查询画面怎么样?

楼主(2017-11-16):
跟我们程序梯形图一样

网友A:
同行的来看是很直观,但是操作工就看不懂了

网友B:
居然这么做了那加上图纸上的代号是不是更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行的来看是很直观,但是操作工就看不懂了
我告诉操作工只看红色的就好,绿色的正常红色的不正常

网友C:
太复杂了,你用组态软件做实物画面不更加直接?真的是绕来绕去,还不如直接组态画面呢

网友D:
这个早就有了,有的用户就要求把梯形图做到画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了,你用组态软件做实物画面不更加直接?真的是绕来绕去,还不如直接组态画面呢
。
有的东西启动互锁条件太多画面做太乱则影响效果

网友E:
看上去好似梯形图
这种没什么好不好
实用有效就好!
每个地方的不一定通用!

网友F:
记得有的屏可以直接查看梯形图啊!

网友G:
故障我都是直接在屏上显示出来就算了,不去搞这么复杂了

网友H:
干脆用三菱屏三菱PLC:直接看梯形图,多简洁

网友I:
挺好的。便于故障排查。我们这里直接都是做画面上了。

网友J: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可以一个组故障点的灯在一行,然后下面或者上面做个整体的状态灯,当大的故障灯亮的时候,可以到下面找具体的故障点。

网友K:
还是通过报警视图控件好,还可以显示报警文本和报警处理措施建议,便于操作人员识读。
屏必须有此控件。

网友L:
你这是节约PLC点的做法,我都是每个故障点直接显示的

网友M:
挺有创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