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我认为处理方法有这么几种:1.先检测,然后做运行与加载实验,多做几次,多运行运行,可时间长一些,客户送修肯定是有原因的,争取能找到故障。2.与客户沟通联系,询问变频器的故障情况和发生过程,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然后再进行维修,争取能找到故障原因。3.实在找不到故障原因,变频器又运行正常,怎么处理,这一条如何对待呢?有这么几种方式:
A.只收检测费。
B.编个理由,按潜规则收费 你懂得。
C.告知变频器检测正常,让客户检查现场原因,只收运费。
D.不收费。

网友A:
既然用户说有问题,就一定有吧。或者是变频器外部原因,或者是变频器原因。要一个一个排除。
问题没有排除,绝不能收用户的任何费用,否则,将来不能自圆其说的,一定是自己。

网友B:
第二项,与客户沟通。这个是必须的。送修的变频器,用户要写故障报告,比如报什么故障号?当时的运行状态和故障发生时的经过。没有这个,完全靠自己检查?除非这个产品是你自己设计的,知根知底的。

网友C:
修变频器或电气设备都应该像医生看病一样,有问诊单,问诊单的信息必须真实有效,设备的管理者和使用者所了解的信息肯定真实可靠,必须认真沟通,这样才能快速有效的解决问题

网友D:
好多问题只能到现场才知道

网友E:
   我接到过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客户送来时说电网过电压烧了。我先测模块是好的,又拆开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于是通电试机,完全正常。后到现场安装时才发现是给变频器送三相电源的接触器控制回路的一个保险丝烧了。所以,有些用户完全是外行,会把外围电气故障当做变频器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接到过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客户送来时说电网过电压烧了。我先测模块是好的,又拆开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于是通电试机,完全正常。后到现场安装时才发现是给变频器送三相电源的接触器控制回路的一个保险丝烧了。所以,有些用户完全是外行,会把外围电气故障当做变频器故障。
这个怎么收费。

网友E:
   这个是由于电网电压异常升高造成配电柜内部分元件烧坏的,是走保险的,人家也不计较,我收费2000元。我还跑了两趟现场,单程约25公里,更换了配电柜中烧坏的两个100A接触器,排除了配电柜中的故障。变频器型号为6SE6430-2UD32 22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