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板,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11-16):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板,有什么作用的,,还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三菱电梯的电路板

网友A:
门机上用的

网友B:
板上的可编程芯片被扣掉了吧,废弃的电梯控制板?哪里捡回来的?是替换下来的故障板吧。

楼主:
拿过来的时候这个芯片已经没了,客户说是没装。。现在就那个数码管没显示,并且问道那场管附近有一些臭味

网友C:
可能是板子的功率部分烧毁了,板子只有找到它用的地方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有时间了可以修修研究一下也是一种乐子,另外想说的是楼主的华为V9拍的图片挺好

楼主:
像素还好吧,。这个电路板说实话想修好他,,可是真不懂。。那些插头啊,都不知道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