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个问题,困惑好久搞不定,问了别人说要换PLC才能实现我的新思路。情况是这样的,我用S7 200SMART PLC直线封边机上应用,先大概说一下机器动作工艺流程,机器是针对,四四方方的板端面加工,板是通过上下输送带着压住沿着输送带直线走,机器上在输送带端面有7个工作单元对板端面进行加工,板件在输送带上每走到一个工作头单元位置,对应工作头就对板端面进行加工,,比如修边,倒角,开槽,,,等等,输送带匀速走不停的,我现在用添表指令和每个工头前加一个行程开关,控制每一个工作头动作,不稳定有时候动作快了一点有时候又慢了一点,误差10几毫米,改变输送带速度,都会对工作头单元对板才加工动作时间都会有影响。

说了那么多,我自己看都很抽象,拿其中一个工作单元说吧,如图
就拿其中一个砂光单元说吧
1.板材前端靠近砂垫子
2.板材前端在砂垫子正下面,这时候砂垫子推出,持续,到板材后端材收回“我就是在这个过程控制的不好”
3.板材即将离开这个垫子
4.板材离开砂垫子,砂垫子收回

新思路我想在PLC中做数据表分别保存进料编码器的数值,精确知道板材长度与板材在机器输送带当前位置,做50条数据“最多50件板同时在机器输送带上走”当进入机器板材数大于50时,就要覆盖第一条数据,依次循环,处理多块长短不一的木板,先进入和后进入的木板不受影响,想了好久程序不知道什么写

网友A:
加个人机界面输入数据,是不是plc这边能够就能省事多了吧

网友B:
用堆栈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人机界面输入数据,是不是plc这边能够就能省事多了吧
一台类似的国外机器,用的PLC 与 屏 ,和我现在用的型号一模一样,机器输送带入口只有一个开关检测板进入机
,我现在是每个工作头前面装个开关,用AD_T_TBL和FIFO指令来控制工作头动作
不知道老外程序什么做的

网友C:
个人觉得你的方案就是定长裁剪的加强版,参考一下相关的案例,建议和触屏配套使用,例如维纶屏加三菱3U加编码器加安川变频(简易伺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你的方案就是定长裁剪的加强版,参考一下相关的案例,建议和触屏配套使用,例如维纶屏加三菱3U加编码器加安川变频(简易伺服功能)

机器已经装好了,用的是西门子SMART SR60 PLC与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变频器是西门子G120
控制工作头动作全部是由电磁阀控制气缸来推动工作头在滑块直线轴承上运动,工作头的刀与板才端面接触

网友D:
单看文字,完全没办法理解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看文字,完全没办法理解你的意思
就拿其中一个砂光单元说吧
1.板材前端靠近砂垫子
2.板材前端在砂垫子正下面,这时候砂垫子推出,持续,到板材后端离开
3.板材即将离开这个垫子
4.板材离开砂垫子,砂垫收回

输送带匀速走不停的板在输送带上走,板材的长短不一样,进机器的板材也不是固定间距的,先进入和后进入的木板不受影响

网友E:
首先进入段,用感应开关和编码器测量板材长度数据暂存,然后数据推送到下一工位,同时进入段数据清除,准备计量下一板材。

然后第一加工工位接受进入段数据,处理板材,完成后,工作数据推送到下一工位,后面工位按这种方式不断轮换。

第二:进入段开辟2-N个数据区来轮换,这样就可以连续计量2-N个板材,计量一个板材总值加1,下一工位要接受板材处理的时候,发出请求,传递一组数据过去,当前计量总值减1,当下一工位一直不发出处理请求的时候,要计量N+1的时候,进入段停止动作等待,,直到后段把数据移走,才可继续计量。后段处理没有板材的时候,如果前段工位有数据,那么传递数据,如果前段没数据,继续轮循等待。

网友F(2019-06-08):
让我这个新手来看的话,加个传感开关来控制推砂垫子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