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请问:西门子400的PLC电源坏了,是10A的,手头没有这样的,怎么应急使用,可否用两个4.5A的开关电源代替使用?谢谢了!

网友A:
只要容量够了,当然可以

网友B:
,用开关电源背板上的电源怎么处理

网友C:
呵呵;还是老老实实的找SIEMENS的;

网友D:
不可以吧,模块机都是安装在背板上的,您了解背板端口的插针定义了么?到时候瞎接,把CPU烧坏了,损失就更大。

网友E:
这个不容易坏吧,
我们输出部分是外接的。

网友F:
我感觉容量够了就没问题。

网友G:
2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一般不建议。

网友H:
  其实PLC电源有的故障是可以自己修的,我见过比较多的故障为:保险管、压敏电阻、瞬态抑制二极管、电解电容、开关管损坏。不仿拆开看看,也许故障很简单,三两下就修复了。实在修不了再换新的。

网友I:
你能确定原来的电源就是单一的电压(比如24V),找个10A的不应该是问题,2个4.5A并就要看资料了,不是所有电源都能并起来使用。

楼主:
感谢大家了,还是等一等电源模块来了再更换吧

网友J:
迫不得已可以使用。

网友K:
回复 楼主:
电源模块还提供5V电给各个模块。

网友L:
回复 楼主:
等一下为上策,不然烧了PLC就亏大了。

网友M:
这个电源是带通讯的接背板 不是随便接就了事的哦

网友M:
400电源只有5A 10A的吧 你说的不是模块专用的吧

网友N:
不建议这样的电源并联使用方式,毕竟有很多的难以预见的风险

楼主:
昨天晚上模块到了,换上之后马上好用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