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跨网段通讯

楼主(2017-11-17):
两个1756plc带以太网模块1756_en2t。配的两个网管型交换机stratix 5700如何跨网段通讯,假如一个系统网断是19.168.0.x另外一个网断是 192 .168. 1.x。两个plc如何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1756plc带以太网模块1756_en2t。配的两个网管型交换机stratix 5700如何跨网段通讯,假如一个系统网断是19.168.0.x另外一个网断是 192 .168. 1.x。两个plc如何实现数据交换。
这个问题,对于IT行业的技术人员来说,非常简单,添加路由器,设置网关,子网掩码的参数即可。

网友B:
增加路由器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A:
也只有增加路由器这一条出路了。在路由器内的路由表里面,添加两个IP地址的数据,即可解决所有问题:
192.168.0.1   255.255.255.255【网关】
192.168.0.0   255.255.248.0【255.255.248.0的网段可以有2048-2=2046(2的11次方)台机器,网段范围是:192.168.0.1~192.168.7.1】

网友B:
如果你的系统有PC后台,应该也可以配置路由服务

网友C:
为什么要跨网段?
做到一个网段里面不能实现??

楼主:
是两个子系统,要求不在同一个网段,就好像一个车间A,一个车间B;刚刚百度了下,好像说三层的网管型交换机带部分路由功能;而这个交换机就带有路由的功能,需在VLAN中设置,可AB的资料全部是英文的,得慢慢摸索了。

网友D:
用三层交换机配置路由就可以 不需要路由器

网友E(2018-01-20):
子网掩码255.255.0.0就可以,然后用消费生产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