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7-11-17):
这个什么东东?能否多介绍一下?

网友A:
貌似刹车控制单元

网友B:
给电机直流刹车用的吧

网友C:
电机刹车整流与控制单元。

网友D:
电机刹车控制器

网友E:
A200-D90似乎是型号,可以搜索看看;当然,有了前面的回复,则只是做个比对。

网友F:
伺服刹车
A200-D90是型号
貌似日精有这个!

楼主:
是三相感应电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三相感应电机
里面就是一个整流块,把220V整流供给刹车线圈。

网友H:
刚开始不认识,最后上网查了一下,确实是电机刹车整流器。

网友I:
A200-D90刹车整流器。主要用作YEJ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与电磁制动器(DZS系列)的接口。AC电压:380 220(V)直流输出电流:3-8A整流装置属密封型。
电机整流装置具有以下特点:外形美观、体积小、在YEJ80-90接线盒里方便使用;响应时间0.02秒本整流装置属密封型,该系列产品,密封性好,适合(YEJ)电动机标准的工作环境,频次工作.具有输入、输出保护电路。
  采用塑料外壳封装,环氧树脂灌封,起到高绝缘,耐潮防震的左右。
  采用高精度超高反压元器件,输入输出设计有超压保护电路,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
  可以安装在电机接线盒里内。

网友J: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东东,长见识了!

网友K:
这个就是2个二极管、2个压敏电阻、一个继电器或者没有继电器装在一块小PCB上,外面用小盒子封装

网友L:
也可以叫电磁铁电子组件,用在拉丝机上时,使收线电机先停(电磁铁依靠这个控制收线电机停车时的惯力),收线电机先停,送线电机滞后。送线电机延迟几秒停,不至于使细丝断掉。

网友L:
也可以叫电磁铁电子组件,用在拉丝机上时,使收线电机先停(电磁铁依靠这个控制收线电机停车时的惯力),收线电机先停,送线电机滞后。送线电机延迟几秒停,不至于使细丝断掉。
也就是操作工停机时,电磁铁组件摔先抱住收线机的惯力嘎然停止,送线电机没有电磁铁,依靠自身的惯力转几圈,不至于把细丝绷紧而断线!当然,电磁铁也有别的一些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