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现用三晶45KW的变频器 (鼓风机用的),拖动22KW 深井泵,有什么注意事项和改动?

楼主(2017-11-17):
请教大家,现用三晶45KW的变频器 (鼓风机用的),拖动22KW 深井泵,有什么注意事项和改动?
距离超过80米,需要加电抗器吗? 如果不加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加的话,需要加什么规格,型号的电抗器呢?

网友A:
必须改动的是1:功率 2电流 3极数 4启动时间 剩下的看说明书,至于电抗器我还真不知道,问下一个高手

网友B:
什么都不用加

网友C:
距离超过80米感觉太远了,楼主可以先试试行不行的

楼主:
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有什么危害?

楼主:
启动时间没有改变,这个很重要吗? 不合适,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距离电机超过50米,就必须增加输出电抗器了。但你这个45Kw变频器驱动22Kw电机,余量很大,所以才能够正常使用,否则变频器烧毁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楼主分析得很有理。
18.5KW的潜水泵,50HZ满档运行时的电流接近40A,
这是后面又更换了一台小点的用。
这个显示的电流偏大吗? 变频器负载线的漏电流能在
此配电箱上的电流表上显示出来吗?
这样大排拖小 能长期可靠工作吗?

网友D:
漏电流如果能检测出来,当然可以显示。一般情况下,变频器距离电机超过50米(如果用屏蔽线是30米),就需要加输出电抗器。首钢在曹妃甸那个5500立方米的高炉,全部都是AB的PLC和变频器,就出现过这种问题,烧了好几台变频器。
另外楼上说的楼主分析的有理,是不是自夸英明啊?因为你自己就是楼主啊。

楼主(2017-12-23):
不好意思,说得是版主你啊,
能说得具体点吗?
尤其是你的那个例子.
期待更精彩

网友D:
俺原来的一个邻居,是从西门子跳槽到AB的,从技术改销售了,对西门子PLC、变频器的所有弱点都了如指掌,代表AB去首钢推销,打的西门子打败。于是那个5500的高炉就全部用了AB的系统,当时碰到了两个小问题,一个是上面说的变频器损坏,后来加了输出电抗器,好些了(距离很远,俺建议把变频器靠近电机,他说现场要求防爆);另一个就是联网,AB的联网能力貌似不如西门子,节点多了就比较麻烦。这些都是邻居说的,俺也没接触过,所以也就只能言尽于此了。

网友E:
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要与所拖电机的额定参数 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