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PLC型号:FX3U-48MT/ES
RS232串口模块:FX3U-232-BD

测试方法:用GX Developer在线监视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M5 ON"和"M5 OFF"对应的指令

问题:刚装好232模块时,通信是管用的,M5能够置位和复位。但第二天发送指令就没反应了,更换PLC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型号:FX3U-48MT/ES
RS232串口模块:FX3U-232-BD

测试方法:用GX Developer在线监视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M5 ON"和"M5 OFF"对应的指令

问题:刚装好232模块时,通信是管用的,M5能够置位和复位。但第二天发送指令就没反应了,更换PLC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发送的报文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M8,9600,Even,7,1,十六进制发送和接收

M5 ON:
02 37 30 35 30 38 03 30 37

M5 OFF:
02 38 30 35 30 38 03 30 38

楼主:
问题解决了,需要把D8120设置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M8,9600,Even,7,1,十六进制发送和接收

M5 ON:
02 37 30 35 30 38 03 30 37

M5 OFF:
02 38 30 35 30 38 03 30 38
编程口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