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以前存在U盘和百度云盘中的程序打不开了,请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A:
存在某些文件丢失而导致

网友B:
应该是报404错误吧,找不到文件或目录?要查找的资源可能已被删除,已更改名称或者暂时不可用?

网友C:
没有打包存?

网友D:
U盘的应当不会,除非文件被杀毒软件误删;你打开使用的软件是否就是当初编程时使用的;

网友E:
是不是软件不一样。

网友F:
是不是软件的版本不同造成的。

网友G:
也许文件损坏了,当时又把损坏的存云盘中。
或者发上来有人打得开也不一定!

网友H:
也许文件损坏或找不到路径,也许现在的软件不支持打开了呢

网友I:
我存百度云的没有这个状况啊,你下载时候有没有其他的提示啊

网友J:
打不开是什么意思?图都没有让人瞎猜

网友K:
是存储的文件下载不了打不开,还是下载后编程软件打不开?

网友L:
如果还有附带文件 建议压缩一下在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