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报ER15输出短路或接地?

楼主(2017-11-17):
康沃变频器报ER15输出短路或接地,负载过重

楼主:
我把主板与摸块之间的连线拔掉,已运行还是报ER15,问题在主板上了,无从下手,那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模块线拔了更会报故障,把316 14 16短路看看

网友B:
故障在驱动板,应该很好修,如果自己功力不够就送修吧

楼主:
驱动板六个316芯片,都把14,16脚短起来了吗?

网友C:
要带模块,可以断开到模块的+P电源,检测比较6路电压,测阻值,会发现问题。

网友D:
在不确定模块好坏的情况下,随便解除316的保护功能会让故障扩大。
除了送修没什么可以说的

网友E:
我前几天遇上一个你这个的一样的故障,把模块主电断开,把接插件取了,然后把模块故障屏了,通电试一下看有没有出现同样的故障,如果没有,检测六路驱动是否一致,都相同一至,那就检查模块了和连接板等

网友F:
估计驱动可能有问题。

网友G(2017-12-29):
那不是316J而是331J,引脚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