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一台普传变频器,维修交活。

楼主(2017-11-17):
接手一台普传变频器7800 055F3.故障是OC-P!遂拔下霍耳检查,运行发现是耳坏了。另外,内部接触器和轴流风机声响很大,08年的机子。那么换掉轴流风机2 个和霍耳2 个,还有交流接触器。维修成功!

网友A:
08年的机器其实电容也该换换了啊

网友B:
那么多灰尘,没清洁一下就交活了啊?

网友C:
这板子该洗了。

网友D:
楼主不错,经验丰富,维修认真仔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清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吹干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不大,换板子成本太高了,清理干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说应该换电解,但是成本太高了就不修了。

网友E:
客户都是愿意坏哪里修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分什么样的客户,普通的单台机器可以停下来不影响生产的,愿意这样。认为省点钱。但流水作业的不愿意这样,尽量没有返修率!我们针对的是热办公司,不得马虎!因为我们技术再高,也避免不了在修完时看着正常,一到客户应用时会有工作不正常的现象,这个我们谁也免不了的。这是常有的事!我们是权威的客户关系,也就不存在省钱之说,热力的变频器只有我们单位维修。再有,流水线的客户,更不能马虎!不能拿用户做实验!只能尽量送出去的维修机一次成功!
有时你在满载空载电机故障也暴露不出来。除非是有模拟负载,但我们公司的电力容量太小,用不了摸拟负载。

网友F:
高手维修就是快,判断准确,出手快,立竿见影。路过,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共同进步,学无止境。

网友F:
相互鞭策,共同进步,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加油

网友E:
楼主和客户应该是持续的合作关系了。

网友G:
已经在另外的帖子里,见过换霍尔传感器的了;是不是霍尔传感器,是比较常见的怀疑对象(当然是根据相关或典型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网友H:
霍尔坏的故障,我咋就没碰到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慢慢你就遇上了,常见的。

网友I:
这个机子输出电流有点偏大,没有带电机运行的时候,主板已经检查到有4-5A电流输出了,我怀疑是有干绕造成的。在霍尔检查电路也没有发现其他异常的坏,更换全新霍尔和2手主板未能改变。维修了几个这个机子都是这样电流会偏大。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