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功能,按下设置原点后,就给伺服驱动确定原点了。

PLC里面只有ld 500.00 out w0.00。(比如伺服当前位置是10,按下500.00,就是0了)

这个W0.00在程序里只出现在了。

搞不懂了,大家没事看看。PLC程序已上传。

网友A:
看文字描述,这是设置“0”位置的功能。
500.00/W0.00在程序中还应该有将伺服位置数据置“0“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

PLC程序里面只有一句

LD 500.00 OUT W0.00.

所以来问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刚下程序看了一下
是LD 500.00 OUT W0.00.
这样试试,修改成
LD 500.00
and w3.00
OUT W0.00.

电脑监视这段程序
按步骤操作,观察500.00/W0.00及“伺服当前位置”是否有变化。
可以判断这段程序是否“废话”或猫腻在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