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各位,这种三相固态继电器怎么动作的

楼主(2017-11-17):
(无正文)

楼主:
左边还有2个端子r,s。U,Ⅴ,W是控制加热管的

网友A:
控制电压是4-24v呀!

网友B:
过零触发用直流4-24V的电压,导通。

网友C:
这种你可以直接理解为跟普通交流接触器一样即可,

网友D:
1-2,3-4,5-6,C1/C2控制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左边还有2个端子r,s。U,Ⅴ,W是控制加热管的
拍个图片都拍不全,重点的左边没拍到

楼主:
它是可以分相导通吗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就是可控硅和触发板的结合,把它们封装在一起就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们这里挤出机加热器都是只用固态控制两相

网友F:
是啊,单相电路控制一路(控制火线的导通或截止),三相电路控制两相就行,说白了,就是控制电路是否能构成回路即可

网友H:
C1,C2.C3,C4.分别是做什么用的。那位大神了解。难道两个都是控制端。国产的只有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