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PLC的手动自动程序写法很多 有的使用主控指令  跳转指令  你们常用哪种写法呢 能给个例子吗 597386448@qq.com

网友A:
非要用这2个,就用主令
就手动/自动,没用过他们
早起改造----翻版继电器逻辑时用过主令

网友B:
看程序吧,可以主控,也可以跳转,如果简单点用触点也行啊

网友C:
根据工艺不同,比如手动后转自动是否按照当前步继续运行?
自动转手动后,停止动作?
哪种写法都有可能实现,能达成目的才是正道

网友D:
用触摸屏触控了,用PLC比较指令来控制。

网友E:
我一般是使用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程序吧,可以主控,也可以跳转,如果简单点用触点也行啊
给个案例吗

网友F:
想来可以用跳转指令。
或者视情况,也可手动、自动共用一套程序,根据条件判别是否连续执行流程。

网友G:
就一个输入点搞定,,X点闭合时,手动操作才能导通。。否则就是自动状态。。。

网友H:
还是应该看工艺流程吧

如果流程很短,可以手动时把自动全部复位清空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分享一个案例吗

网友I:
用不同的内部继电器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