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新手菜鸟三菱自己会简单测试,但是不会维修。测过的机子挺多,从0系列的到3U都有,遇到一些问题,求解答
1.用三菱常开指令,输出都是亮的,但是用万用表测通断有些点是不通的,输出端的公共点确定都是各个Y点搭配。还有反过来情况也有,输出是通的,但是对应的输出灯是不亮的。输入端有时候灯不亮电压有,这几种情况是不是都要维修才能解决问题?
2.有些高仿的三菱plc,连接电脑,GX会提示连接了melsec不支持的设备,那么这些plc编程写入是靠什么软件的,还是我的GX版本比较旧?
3.三菱常开用的m8000 mov h0ff k2y000,信捷plc也有m8000和mov指令,但是像这个一样程序写不了,怎么才能和三菱的一样让输出点都输出,信捷今天刚接触。

网友A:
不懂,帮你顶起来

网友B:
呵呵,三菱的国产工控板基本是在开放的源代码的基础上二次开发的,不是全部的指令都支持,但是肯定大部分指令都可以支持,你用工控板建议你用你买板卡厂商指定软件。比方说顾美的PLC的模拟量就比三菱的模拟量方便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机拆机的高仿三菱PLC的..也连接不了电脑

网友C:
这个PLC在实际应用中,肯定会遇到短路烧毁触点、短路过流输出点短路,这个无法避免

网友D:
所述“输出是通的,但是对应的输出灯是不亮的”,可能只是指示灯(或其相关电路)坏了。

网友E:
说的不是很明白,排除程序问题外,可能是触点粘住或接触不良,拆开机子更换中继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所述“输出是通的,但是对应的输出灯是不亮的”,可能只是指示灯(或其相关电路)坏了。
指示灯坏 输出好的情况真没遇到过。

网友G:
呵呵;修前先问好人家程序有没有备份,或你有能力先把程序调出来;
否则你输入测试程序是可以把I/O点测试出来,修好后没程序你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plc回收过来的,直接删除里面的程序了的,然后再导入测试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坏了只能靠维修了吧

网友H:
信捷的支持批量置位功能。。你可以让所有的输出点都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H:
ZRST?

网友I:
ZRST是成批复位 信捷用MSET 例如MSET Y0 Y32成批置位

网友J:
第一种,肯定坏了。
国产的PLC很多支持三菱的软件。

网友K:
第一种,灯不亮,发光二极管坏掉,点位不一定,可以测量电压来看,也可以用电脑直接监控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这个国产三菱,用不了三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