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模块改点

楼主(2017-11-18):
现在现场模块上的点A0 B0 程序地址是DB32.DBW148,如果把模块地址改成A1 B1那么程序地址是多少?,谢谢大神

网友A:
现场模块上的点A0 B0是该模块第一个计数器地址,A1 B1应该是另一个计数器地址,这个得看程序人员编程使用了,不能简单说那个地址

网友B:
你看下地址设置不就行了,再重新定义下,不过你要知道它的功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