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LED灯管能否用于档案室

楼主(2017-11-18):
因公司档案室的老式日光灯老化严重,公司档案室的领导要求全部更换为图书馆档案室专用的日光灯和电子式镇流器,采用东芝40w防紫外线灯管和飞利浦电子镇流器,共约50套。东芝防紫外线灯管如图所示,每支京东价一百元左右。那么普通led灯管能否替代?普通led发出的紫外线多不多?

网友A:
正品行货LED紫外灯管价格同样不会很便宜

楼主:
不是led紫外线灯管,是防紫外线或抗紫外线,大概意思是指普通荧光粉日光灯会发出紫外线,对纸质档案资料会影响,紫外线其会导致褪色,保存时间不长,所以想买要不会发出紫外线的灯管。

网友B:
这个东芝应当是进口的,所以100左右的价格算很正常的了;

网友C:
注意到产品上这个标识,还是先看一下说明书,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网友D:
既然是对光源使用有要求的话还是按使用要求来吧……

网友E:
既然是档案室用的,这个就不要抠了吧!

网友F:
现在有LED灯管可以直接在灯盘上改造
不需要整流器了
关键是成本问题!

网友G:
紫光灯和普通照明不同用途,当然LED现在也有紫外光的

网友H:
探讨一下当然可以,实际中还是先按要求做;
普通LED灯管是否会发出紫外线,或可根据其发光原理判断,或者看有无其光谱的数据,等。

网友I:
用过led灯,但是紫外线的这个数据还没考虑过,一般都是考虑颜色正不正。我估计买暖黄色离红色近,应该不包含紫外线了吧。

网友J:
从原理上来说,白色LED是一样有紫外线的。

白色是一种复合光,需要靠紫外线触发荧光粉发出白光

不如用灯泡吧

网友K:
就像tigermu版主说的那种暖黄色灯管就好,pcb工厂曝光房内都是用这种,不发出紫外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