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8):
要想做到变频器维修的畅顺,首先要惧备上一定和条件!1 、首先要有一身经验,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部位,要判断准确!2、尽量不参与其它工作,平时没活儿时深入钻研。3、最好有一定的资料。4、细心先表及里,看。闻、摸。测! 5、工具大概有:福录克数字万用表一块,机械万用表一块(各有各的方便用途)。最好有一块真有效值万用表,用来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示波器一台。大小电烙铁。吸锡器、泵。维修电源,(可以制作一些土仪器)。6、吹尘机。好用一点的各种磁性螺丝刀。灯泡25W2 只(用于主回路安全检测)。当然,有条件的可备一些各种测试仪。7、套筒板手。8、硅胶。9、钳形电流表。10、可以根据条件制作一些实验板。如:模拟变频器主板和驱动板,做检修时的工作状态用。可以直接用变频器谋些功能不全的板子,不能用于变频器正常使用但能做维修用,知道哪些功能不能用了就可以了。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安全是大事,送电前要仔细检查有没有错误。大家可以补充。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不足挂齿。

网友A:
磨刀不误砍柴功。。。

网友B:
楼主大侠说的很好,做技术就要时刻专研学习,严谨处理问题。打铁还要自身硬,做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同进步,我是自学的。

网友C:
   看好多前辈老师说要100W的灯泡,咸老师的书上好像也是说100W的灯泡,25W的会不会小了?现在国家不是淘汰白炽灯嘛,这个灯泡好不好买啊 ?
   这个维修电源一般要用到几个?我看开关电源出来的电压除去IGBT的控制电压,其它的至少有三种,要不要配三个直流可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流母线的2 只220V25W足够我,因为不带电机负载,当然用40W的也没什么,灯泡就是普通灯泡。至于输入端串的灯泡主要是为了防止整流回路的隐患故障,不能保护IGBT.直流母线串的灯泡有保护IGBT的作用!直流电源可以准备一台0至30V的直流可调电源就可以了。如:KA3005D的成品电源。另外可以制作一台二倍压整流电路。百度可以查到。

网友D:
   佩服楼主的刻苦钻研技术的精神、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善于总结的学习方法,我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E:
顶楼所说就是,需多花工夫并具备一定的工具条件,维修确实需要一定的经验、见识。

网友F:
最好要有一个三相调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