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8):
该变频器有一个通病,就是频繁报ERR12(输入缺相)已经发现多台了。有些用户着急,直接换整机就好了,这次是汇川厂家推荐的换了驱动板和防雷板,更换完没有解决问题。用户的动力电源没有问题。那么故障就只能是主控板上了。同行们遇见过吗?

网友A:
汇川厂家太会推荐了,为什么不直接推荐换整机?建议楼主在参数选项“输入缺相保护选择”设置为无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敝了这个功能是可以的,但是这产做应该只是应急。如果屏敝了输入缺相保护信号,有可能会报欠压等。但如果用户着急的话就只能先试试,这个机子在保修内呢。最后还是要正确处理问题。

网友B:
防雷板是什么?这块板坏会导致缺相吗?

网友C:
对,屏蔽无效的故障。只要能屏蔽,因为如果真的缺相了,还有另外一个欠压故障的保护呢。其实有一个欠压故障,就可以兼顾缺相了,故障码太多也是事呀。

网友D:
保修期内,可以由厂家处理。
而既然是通病,则有可能是设计、元件或电路板的问题,常规想来有可能是检测、判断之类的问题(误报)。

楼主:
有待关注,主控板到了。

楼主:
本机最后得到了解决,更换了主板,看来这汇川290的是一个主板程序问题。如果屏敝掉ERR12,是可行的。但是这只能是应急措施。不应该这样处理问题。对用户负责,因为这是一台新机。换了主板后,还要重新设置许多参数。

网友E:
估计是三相检测或直流检测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主板软件的问题,最终是换主板才好的。

网友F:
很多进口变频器都没有输入缺相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