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固态继电器可以分别单独控制RST三相导通吗?UVW是接加热管的,它左右都各有两个控制端子。怎么实现控制的?

楼主(2017-11-18):
(无正文)

网友A:
你能让接触器的三个主触头分别接通吗?

网友B:
那你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一组加热管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你的好像是想调节功率,不过调节功率你可以调整输出导通占空比

网友D:
看不清图,都不知道这个固态继电器的具体说明。一般的固态继电器,是不能调功的那种,只能过零触发,作为交流电子开关。

网友E:
如果理解成,固态继电器是模仿开关型继电器(接触器)功能的产品,则三相是同时通断的。
如何实现控制,或可查见其说明书、阅读电路图,或根据实际线路判断。

网友F:
“左右都各有两个控制端子”,应该是一组控制加一组辅助触点,或加一组备用

网友G:
这个固态继电器是没有调节功能的,,也就是最高电压240V,最大电流20A,控制电压(信号)4-24V这几个参数

楼主:
c1接24v+,c2,c3,c4分别接t,r,s的控制输出信号。控制r,s,t与负载u,v,w的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