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锥型胶轴排线程序思路请教

楼主(2017-11-18):
如图这种排线程序要怎么样写,请指点下一二。

网友A:
我表示没看懂
你是说在这个线盘上绕线还是干嘛?
绕线就是张力+左右移动就基本上可以啦
要是更高档的就不说了!

楼主:
不好意思没讲清楚。我说的是绕线的排位

网友B:
很多变频器手册都有关于摆线的案例,和你的有点相近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说,绕线行业的变频器的摆频功能,纺织行业应用的多

网友D:
这个还要看线径和收线速度,这种轮不好实现吧,我们普通工字轮的排线效果也不理想

楼主:
是的跟线速线宽都相关的。现在主要是这个轴宽都承线性递加的要怎么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