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派克Parker hid5ss伺服器维修

楼主(2017-11-18):
作者 广州郡控王工

近几天有点矫情了,先写了罗克韦尔ab700h(250kw)变频器维修,被别人一吹,自信感瞬间爆棚,觉得还可以写一下Parker伺服器的维修心得。在我的心里,派克运动控制器的维修难度,是必须大于变频器的,不管是派克compax3系列,hid系列,还是hpd系列,原因有三:1.运动控制器扩展功能强大,parker的控制器还喜欢玩can总线。2,无操作面板,故障指示分析难度大。3,伺服器一般无法试机,派克的伺服器由于有德国血统,反馈喜欢用解析器。
parker hid5ss控制器维修,功率380v5a.

派克.汉尼汾集团在工业界是叫得上号的角色,特别在气动液压领域造诣不浅,号称拥有航空航天设备制造技术,在运动控制领域,有自己独到的解决方案,反应在产品上,就是一个字:贵!小小一个驱动器,动辄一二万,多的大几万!很多同行要说,会不会那么夸张啊,对于国内没有生产的东西,就是这么夸张。(我有个客户是做合资汽车真皮座椅的配套厂家,设备是德国的,电气配套的是lenze伦茨的伺服器,控制屏用的是德国mks,显示屏坏了跟设备方联系,人家非要换新,价格三千欧。后来我们出面维修搞定,人民币三千元。)这些设备很多是配套过来的,身价不菲。一个小小的伺服器要是罢工了,就影响整台生产设备。要恰逢骨节眼上,订货周期动不动就需要几周时间。于是,寻找外修成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台parker hid5ss伺服器是湖北一家工厂的设备上用的,已经辗转了两家工控维修单位,原始故障是这样的:客户说上电无法开机。供货商说这台伺服器就是亮红灯。
以前经这个兄弟单位维修,最后转到老王这里(笑……
这家单位维修品德没的说,没修复几乎也没乱动,有些自动化维修单位的做法就真的不敢恭维……

Hid系列伺服以前我也修过,这个系列大的有一百多安的功率(对于高精度运动控制器来说,功率越大,精度越难保证。)hid5ss,就是输出5安而已,功率不大,但无面板,无资料的前提下,瞎子摸象是修不好伺服的。我的映像中Parker hid系列启动时应该长亮红灯,如果红灯无法点亮,那就是有故障了!这点和别的机子还真他娘的不一样。
派克的运动控制器虽然没有面板,但他把几个标准的硬件故障演算成频率代码,什么意思呢?就是出故障时,每隔15秒闪红灯,红灯连续闪几下,就代表什么故障。比如,hid系列,红灯隔15秒闪5下,就是伺服马达过温报警,根据资料,以此类推。明白了奥妙是不是很简单?!
parker compax3系列运动控制器和hid系列尽管是兄弟,但长相还是不一样的的

因为我是间接维修单位,业内规矩,是不和客户接触的。和中间商反复沟通,最后商家告诉我:客户说是有红灯闪烁,但根本记不清每次闪几下了。得不到确切故障提示,问题还得自己慢慢解决,人家破财,我们负责消灾嘛(笑……
拆机,然后给伺服上24v电源,貌似主板电压正常,十分钟后各芯片温升正常。红灯间隔闪烁,每次5下。红灯闪烁,证明主板cpu工作正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源、复位、晶振已经正常工作,看来还是有修复的希望的(主芯片坏了就没得维修了,这两个芯片你是买不到的)。于是再上功率380v电源,测母线电压,竟然没有?经过仔细分析,原来这个派克小功率伺服器,居然是充电电阻和制动电阻公用的,整流经过制动电阻,然后经制动igbt的泄压二极管给母线电容充电,当电压升高后cpu检测出母线门限电压,接触器跳合,充电功能完成。拆机时拔掉制动电阻,当然无法进行预充电。
解剖、解剖

插上制动电阻,母线电压正常,继电器吸合。然后找出多摩川解析器,链接x6插口,驱动马达过温故障消失。但红灯持续频闪,达21下!
Parker运动控制器维修,几点硬件检测是必须注意的,他们是一下几点:交流检测,母线检测,温度检测,温度检测,电流检测。这几项必须一项一项的来具体分析,譬如电流检测是动态的,这时候分析就要从驱动电路开始,温度检测有几种,分别是模块温度检测,主板环境温度检测和电机温度检测三项,也要一样一样的逐一分析。21下的频闪是主板电压过低,我觉得24v的风扇都能够正常的旋转起来,24v肯定是正常的,那问题肯定就是出在24v电压检测电路上。
karker hid系列伺服,小功率的是主板和驱动一体板,大功率的是分离式的……

经过一天的分析,终于找出24v的取样点,那时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和一些开关电源检测相同),然后顺藤摸瓜,居然被我找出是一个无极电容失效所致。换新,24v欠压故障消失。但这并不等于说这台伺服器就已经修好,最稳妥的办法是找到同型号的马达试机。但parker驱动马达,谈何容易找到。于是以屏蔽外部故障的办法,带解析器模拟试机。我的经验是,运动控制器,能模拟试机,就可以证明输出通路,反馈信号,温度信号,母线检测统统正常,唯一不能测试的就是输出矢量电流。这点,在过流过载报警测试时,一定要另当别论。
模拟测试中,带等以10hz的频率输出测试。这个测试一是确定两个通路有无故障,二是给远方不能提供马达的客户验收

网友A:
  为王工高深的理论知识所折服表情,这辈子是赶不上了

网友B:
最后还是要交到客户那接上电机验证是否修好;

网友C:
写的很好,过程很详细,赞一个。我这附近有个加工厂,有一台日本进口的磨床,上次伺服驱动器坏了,寄到日本去修了,来回一个月,费时费钱,看来下次可以寄到王工你这边处理了。

网友D:
看到这些高大上的维修,总会有些莫名的小激动,学习。

网友E:
佩服。表情电容的检测楼主一般用什么表,万用表,还是电容表,还是网上那种电容电抗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没那么夸张,同样我也有修不好的,维修这个东西,只要还在这个行业,做到老学到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您直接搜索 广州郡控 就可以找到我公司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