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8):
变频器控制一个送料台车.台车速度很快.左右两边跑.左右两边各用2个行程开关设2段速控制台车减速和到原位还接了制动电阻来刹车.
结果刚跑了几个来回就管不住了.经常冲出去

很奇怪

网友A:
可以提前减速并将减速时间减小。

网友B:
第二段速度调慢点

网友C:
增设机械软限位,比如橡胶限制抵挡柱。

网友D:
快到原位时候速度慢点,还有刹车减速时间短点……

网友E:
冲出去时,是否已经换向,行程开关信号是否可靠;
以上提到的方法,可试。

网友F:
楼主没有用带刹车的电动机吗?

网友G: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检测开关响应不正常所致:检测开关位置是否正常,是否速度较高检测延迟或者失效

网友H:
多设几个段速,快停时提前减速,与制动相联系。

网友I:
估计选用了没带刹车的电机吧,缩短减速时间(以变频器不报警为准)或增大减速距离。另减速点用行程开关不稳定且易损坏吧。

网友J:
你的行程开关信号进PLC后再控制变频调速还是说仅仅一个行程开关给出以下信号?如果是后者,建议小车上安装一块长挡板,在接近停车位置较远时就开始变为低速,低速的速度从小到大慢慢试着调整,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另外小车轨道重点还需要一个机械限位,以防止电气故障时小车冲出造成事故

网友K:
速度减慢,限位开关位置前移;加刹车电阻;

网友L:
嘻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变频器要设置S加速减速曲线,两道接近开关应该能减速定位了。说明系统设计上有缺陷,不可靠。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意见

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M:
速度是一个问题,机械设计原来肯定是存在问题的,正常合理的机械设计运行导轨和车轮的配合比较好的,不会轻易出轨的

网友N:
参考一下
我们这里减速限位信号进变频器,15赫兹,高速50赫兹。

网友O:
用编码器加限位开关

网友P:
观察,是不是用的接近开关,速度太快,信号丢失造成。

网友Q:
速度估计设太快了,第二段速度设低一点。

网友R:
给送料台车增加机械抱闸装置,用多段速控制,低速频率调的低一些

网友L:
接近开关使用沿触发,就不会轻易的丢失信号了。两个接近开关定位已经不少了。但信号一定要可靠。否则,就会过冲。

网友S:
建议再加2个行程开关,第一个开关用于接受减速信号,第二个开关用于制动停车,电梯的定位就是采用该控制方式。

楼主:
总算搞好了
把变拼器控制模式设为矢量控制
还设置了起动先励磁
行程开关也调了一下位置

网友T:
减速时间调短一点

网友U:
换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V:
变频器正反转控制选三线制方式。

网友W:
设为自由停车不行吗?

网友L:
回复 楼主:
就这么简单吗?为什么矢量控制就好了?V/F控制就不行呢?能说说他们的差别吗?

网友X:
认为信号问题,可能用来便宜的感应开关,建议使用质量好的,常闭型感应开关

网友Y:
我觉得用直流制动效果会更好。

网友Z:
减速检测开关有时没检测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