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不解

楼主(2017-11-19):
一台变频器,上电运行半分钟左右停机时报SC(短路),断电后测U相上下来逆变IGBT均击穿。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两只IGBT都击穿,那么相当于P、N直接短路,但为什么不跳闸呢?

网友A:
1、快熔。
2、空载试机。
3、小功率击穿后及时报警(击穿电流小于短路保护系统的动作整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KW,确实空载试机,也许短路电流小于空开动作电流吧

网友B:
U相上下短路,跳空开或直接炸模块,不应该与空载有载有关系。也算奇怪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KW,确实空载试机,也许短路电流小于空开动作电流吧
22KW,所用空开不小。但既然测量IGBT同相上下短路,怎么短路电流会小?短路点不会发热或炸鸡?

网友C:
1楼提到快熔,是否有快熔并熔断;运行了约半分钟,可能开始时故障还不是很明显,然后保护起了作用。

网友D:
前端断路器或者快熔保护,要求前端电压、线路等效阻抗符合要求:如果等效阻抗过大导致短路电流达不到断路器跳闸电流,断路器铁定不会迅速动作了,顶多就是累计电流过大过载跳闸

网友E:
,两只IGBT都击穿,那么相当于P、N直接短路,这种情况就直接测P,N的阻值就能说明问题,如果短路,空开不跳就有开路的地方,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相上下短路,跳空开或直接炸模块,不应该与空载有载有关系。也算奇怪的现象。
空载和带载还是有区别的,带载比空载对电源电流的索要更加强劲。

楼主:
仔细看了下,快熔断了,谢谢大家

网友F:
难道楼主还把这个问题列为世界未解之谜吗,哈哈,按照原理,应该速熔断了,保护了,要不然桥也得炸,跳闸是肯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