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9):
160t冲床,双手停止后,滑块上下颠簸几下才停。换了双联阀,略微好了一些,但是还有  喘气  现象。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处理?
和平衡缸压力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机械回位的回位弹簧总成有卡滞或者弹力不足、气动辅助回位或者油压辅助回位的,考虑压力不足或者管路堵塞

网友B:
如果双联阀排气顺畅的话考虑离合器刹车弹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气压一直没调过,难道真是堵了?

网友C:
清理油路试试,应该就会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靠  气 控制的,根本没有油。除了润滑系统。

网友D:
检查是不是因为继电器触点或者继电器座故障引起的

网友E:
这个没有见过,不知道,学习一下!

网友F:
多观察一会,大概能找到毛病

网友C:
是气动啊,俺想错了,测量一下相关气路气压,可能气路中水太多了